为穿越机增加一键返航及测速功能

楼主(2017-05-28):
尝试着为穿越机增加了一键返航功能,便于在机机飞远甚至遥控信号消失时可返航,效果还不错。与朋友们分享一下。================================================================================
?spm=a2hzp.8253869.0.0

视频中用的是模式是半自稳 Horizon, 当然手动模式Acro也可启用返航模式RTH, 经测效果是一样的。
我的机机是歌谱的“星星” TX 5 吋机, 1300MAH 70C 电池。下面将具体配置罗列供机友参考。

对大部分机友来说,Cleanflight 和Betaflight 是再熟悉不过了,只是这俩对GPS 的支持不够,因此只能另找出路,那就是INAV。
INAV是从Cleanflight 发展出的分支,专注于GPS 导航和航点功能,对旋翼及固定翼都有较好的支持。当然在这里,我只需要它的返航功能,叠加到穿越机上,另外,附加的福利是可以得到机机水平方向的速度,也许不甚精确,但聊胜于无吧。
有些机友会说,“穿越机哎,GPS 气压定高,有鸟用,你搞错没?”那请忽略此文。。。话又说回来, GPS装了, 也可以不用-因为INAV的运动参数与Betaflight的最新参数兼容性很好滴。
言归正传,开始说怎么做吧。

1. 固件
固件为INAV, 界面与CF/BF 及其相似。 具体可网上论坛中搜索,也有中文的, 这儿就不啰嗦了。

2. 硬件
飞控: 需要有一个空的UART口接GPS, 一个I2C(SCL SDA)口接磁罗盘;带气压计, 以便返航时高度可控。
GPS: 需要增加一个GPS模块,最好是带磁罗盘的,以前玩PIX、APM用的M8N就不错,只是体积太大,也小贵,可网上淘个小型模块,一百多,很好食。

3. 配置
一言说不清,还是上图吧。

CLI

Config1

Cponfig2

Config3

MOde

Page 1

PID

Por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玩inav~ 现在有个问题有些教程之连接gps  inav是不是没有罗盘也可以导航~看了好多教程好像可以 而且 ...

固定翼使用GPS的方向,所以可以不用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taflight官网主页上明确写明,本固件可以用来飞固定翼,但是这是一项测试功能,不对可靠性做任何保证…… ...

飞鸟翼讲师:那不错喔,欢迎交流!我是看了你发的帖子受启发开始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没有,请处理一下。

另外也可以写个教程,方便有兴趣的模友参考。谢谢! ...

视频更新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5MDk0Mjk4NA==.html?firsttime=0&spm=a2hfx.8251854.recordContent.DL~DD~5~5~5~A

网友D:
个人认为inav 不是给穿越机用的
F3/F4 飞控也不完全是给穿越机用的
一套飞控 不同软件而已 用处还是不同的

网友B:
Betaflight官网主页上明确写明,本固件可以用来飞固定翼,但是这是一项测试功能,不对可靠性做任何保证……用betaflight飞固定翼,你要把自己当作测试员,随时解决突发状况……

iNav就明确写明支持固定翼……

so……

话说最近也想上这个固件,新手很有用啊,飞丢可以RTL么……

网友:
兄弟,想多了。1,返航策略是上升一返回出发地一降落2.可随时中止返航   3. 我一向认为片面减重不可取。210 5时带电池1300mAH重558g,也还成我觉得。4.我有御,暂时不想装航拍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并不是所有人玩穿越机都是玩暴力,也有很多人玩花式,玩操控的感觉,很多人也用F3F4装固定翼。 ...

老晋懂就!我不是新手,Mavic ,穿越机,都有。各网上坛上就是各种F3F4甚至F7,有意思吗?
已经说了,只是提供一种思路,不喜勿喷
Inav是否也可以用于穿越,你试了才知道。反正我看行

欢迎纯粹的技术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玩inav~ 现在有个问题有些教程之连接gps  inav是不是没有罗盘也可以导航~看了好多教程好像可以 而且 ...

罗盘还是必须的,尤其是旋翼相当重要。固定资产翼可以不用。

网友(2017-10-03):
下次折腾折腾

楼主(2017-07-24):
引用 网友E:
请问:F3 EVO如果还想接超声波,接那个口

没试过,觉得用处不大。若果喜欢折腾,可参考泡泡的教程,那里面很多超声波的接法,非常实用。

网友(2017-05-28):
多练练技术,别在这事上瞎耽误,再折腾下光流超声波都觉得有必要,然后变航拍了。

网友:
精灵穿越

网友:
重在折腾,支持

网友:
有点意思,下次折腾折腾

网友A:
我也在玩inav~ 现在有个问题有些教程之连接gps  inav是不是没有罗盘也可以导航~看了好多教程好像可以 而且上次看到有人飞小胖也是inav他说他的飞控和gps都不带罗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inav 不是给穿越机用的
F3/F4 飞控也不完全是给穿越机用的
一套飞控 不同软件而已 用处还是不同的 ...

+1
并不是所有人玩穿越机都是玩暴力,也有很多人玩花式,玩操控的感觉,很多人也用F3F4装固定翼。

网友C:
视频没有,请处理一下。

另外也可以写个教程,方便有兴趣的模友参考。谢谢!

网友:
这种也是一种玩法

网友F:
inav固件不知道能不能飞固定翼,能不能返航。。

网友:
不装GPS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树林里的时候返航就撞树上了,穿越机绝大部分飞行场合不是和GPS那种直线返航的方式。

另外就是你说的可以不用啊,但是会增加耗电和重量,对于穿越机这种减重要按g来抠的机器来说如果不是必须品,一般不会装,gopro都是需要拍才会装,不需要的时候摘掉的。

不过用穿越机的机架装套航拍机玩玩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inav固件不知道能不能飞固定翼,能不能返航。。

可以的。还没来得及研究固定翼。

网友:
支持折腾,有些同学觉得练技术很重要;有些同学觉得稳很重要;还有些同学不看好折腾,喜欢简单。在我看来,都很好,操控技术也好,各种开源编码也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玩法,航模嘛,没必要互相伤害,我觉得楼主搞得不错,支持!!!

网友:
实物图连接啥的来点,只有界面操作很尴尬

网友G:
喜欢装就装,不喜欢就不装
玩模型乐趣就在折腾
我最开始还把apm装在250上面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鸟翼讲师:那不错喔,欢迎交流!我是看了你发的帖子受启发开始搞的。。。。

嗯,iNav现在大幅度更新了,比之前好用的多的多了,以前那个版本,调个参数要累死。
有空可以多看看http://inavflight.com/ 官方网站,现在也有iNav WiKi了,很多细节方面的注意事项上面都有了。还有详细的参数设置说明。

网友B:
iNav很好玩啊,我正准备弄架试验机玩玩,就是看你们都是用的大M8N模块?我手头有个迷你GPS模块不知道是不是给力

网友: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av很好玩啊,我正准备弄架试验机玩玩,就是看你们都是用的大M8N模块?我手头有个迷你GPS模块不知道是不是 ...

常见的大块头M8N肯定好用,唯其体积太大,安装麻烦。我用了小的模块,约26mm见方,最好是带磁罗盘的,调试起来方便些,型号试了BN880的,这个也是inav 维基上说明可用的。我试下来也很。用了CC3⃣️D的塑壳作个保护壳。

网友D:
穿越都装了GPS 直接热缩管裸奔
都是给APM Pix 用的GPS
缺点就是要浪费个UART
主要目的是遥控器上能显示个GPS坐标 然后人肉过去找

如果穿越机在树下飞或者建筑物里面飞 就别想一键返航了

网友:
打开了另一种玩法,以前用gps,用cfbf是真的没用,还有inav,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穿越都装了GPS 直接热缩管裸奔
都是给APM Pix 用的GPS
缺点就是要浪费个UART

热缩加扎带的安装方式值得借鉴,赞一个!
UART口确实是个问题,一般F3有三个囗,OSD,SBUS各占一口,GPS占一口,这样USB囗就有问题了,因为它与UART1共用。选F3EVO/Omnibus F3等有虚拟USB囗 VCP的就呒问题了,调试时要方便很多。如图。

网友B:
放弃SP RacingF3吧,串口陀螺仪都是瓶颈,软串口实际使用有点问题,貌似解锁才有数据输出。

网友:
看来下你们的模块,的确够小,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玩inav~ 现在有个问题有些教程之连接gps  inav是不是没有罗盘也可以导航~看了好多教程好像可以 而且 ...

固定翼是可以不带罗盘的。用在多轴上,对方向还是要求挺高的,罗盘校准不良,会无法解锁,即使解锁了,返航时会各种疯狂一我试过。因此我就老老实实地用罗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放弃SP RacingF3吧,串口陀螺仪都是瓶颈,软串口实际使用有点问题,貌似解锁才有数据输出。

我现在用的是SP F3 EVO,MICRO OSD,各方面都可以,唯OSD,不太稳定,经常自动更改设定,比如电压显示为0,已许是你说的原因引起的?某再细究一下。OMNIBUSF3也不错,:还自带OSD。F3⃣️完全版的不想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没有,请处理一下。

另外也可以写个教程,方便有兴趣的模友参考。谢谢! ...

教程啥的谈不上,弄了个接线示意图,方便有兴趣的朋友吧。 @anyhow18  同学
GPS 接线部分很详细,其他都是常规接线比较简易,不费事做了- 论坛中也有很多如泡师的

TX5 GPS 接线示意

网友I:
顶帖~~~~不知道会不会实用性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用的是SP F3 EVO,MICRO OSD,各方面都可以,唯OSD,不太稳定,经常自动更改设定,比如电压显示为0 ...

额,SP Racing F3 已经被我淘汰了,现在装在几架老机器上,主力是 SP Racing F3 EVO和 OmnibusF4 SD。
F3 EVO有三个独立串口,我的配置是UART1是外挂的MiniOSD,UART2是数传,UART3接收机,这样互不干扰了。飞控BEC供电,OSD飞控取电。

分电板做工不错,然后焊接了两个680uf的Low ESR电容来抑制电压尖峰,所以OSD很稳定,大油门下纹丝不动。建议你试试,要买lowESR的。

如果要再挂GPS,只能把数传省去了,毕竟GPS需要显示在数传上嘛,如果用omnibus这种集成osd的,就额外多一个串口,就很ok了。

主要是我不喜欢软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SP Racing F3 已经被我淘汰了,现在装在几架老机器上,主力是 SP Racing F3 EVO和 OmnibusF4 SD。
F3 ...

同意。SP F3作为经典飞控,极稳定,就用在老机上。 OMNIBUS 宝上有好几种,价格亦有差异,不知可否推销你用着不错的给我? 另,一定要用低阻的电解吗?宝上有一大堆,也不知哪些是Low ESR 的,莫非是松下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I:
顶帖~~~~不知道会不会实用性高呢·~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意。SP F3作为经典飞控,极稳定,就用在老机上。 OMNIBUS 宝上有好几种,价格亦有差异,不知可否推销你 ...

我用的omnibus价格有点高,看上去做工还行,翼飞iflight的,实际用的话,LDO发热比较高,但我感觉和kissflight上面那块LDO发热量一样大,有点烫,但实际高温天气连续飞行飞控没有异常,挺好的。
店家发货的时候飞控没有焊接LDO,这样你可以选择分电板的BEC 5V供电。没有BEC的话,再焊接上去就行了。

电容不是low ESR的话@没有作用的,因为电流×电阻=电压,本来电容久益为了消除大电流下的电压波峰,如果电阻很大的话,电流×电阻,电压就很高,起不到消除电压波峰的作用。

网友B:
电容我一开始用的 JWCO和chenxing的,chenxing 680uf两颗并联焊在分电板上就行了,我是外星人机架,空间宽敞没有压力。正X机架也可以焊四颗330uf的到电调,不过我不推荐这么做,很容易炸机炸烂,或者被桨削掉。
只焊接一颗1000uf的电容,效果不如两颗680uf并联的。
另外,松下的音频电容也是可以的,就是好贵,十块钱一颗,chenxing的才2毛钱一颗。。。

附上邦德威尔的测试贴,里面有他整理的各种品牌的电容ESR值,还有他的推荐,照着选个合适的就好了。

https://youtu.be/PaKXZSbnvW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omnibus价格有点高,看上去做工还行,翼飞iflight的,实际用的话,LDO发热比较高,但我感觉和kissf ...

LDO指的是?5V模块?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电容我一开始用的 JWCO和chenxing的,chenxing 680uf两颗并联焊在分电板上就行了,我是外星人机架,空间宽 ...

找到知音了!能否加个微信QQ啥的?

网友J:
INAV已经使用快2个月了, 装固定翼 FX61上飞行非常的稳定,各种功能都已实现,唯一不足的是返航功能快到家时会收油下降,当然这个BUG会在下个版本改进

至于四轴方面, 我在500轴距的试验机上定点功能很稳定,但是放到穿越上切定点就会一直马桶,或者往一个方向飞走了
最近禁飞风头很紧,3个F4被我搞坏了2个, 没心情在折腾了

总体认为这个东西还需要再发展一段时间

说不适合穿越的,我想说,一个人一个玩法,你们是高手谁便飞,但是对于新手来说,控制不了了切个定点或者返航,炸鸡了回传录像里有个坐标多么重要。

并不是人人都去树林飞的,这边小草地里已经有至少3台穿越掉里面找不着了,也就小腿那么深的草啊!

付炸鸡照一张,,

雷讯的小M8N GPS刚刚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J:
INAV已经使用快2个月了, 装固定翼 FX61上飞行非常的稳定,各种功能都已实现,唯一不足的是返航功能快到家 ...

看来你玩的比较深,连固定翼都搞定了,佩服!雷迅的GPS 很好啊,按理不会“马桶”,或许是磁罗盘的问题。
我的是Beitian BN880,百多元, 无风下定点基本不飘。建议再做磁盘校正,看下朝北是否0度左右,朝东90度左右。另外,我的固件是INAV 1.6.0, 没有试最新的固件。供您参考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玩的比较深,连固定翼都搞定了,佩服!雷迅的GPS 很好啊,按理不会“马桶”,或许是磁罗盘的问题。 ...

我忽略了一个事情, 500的四轴是用的1.6.0的固件, 穿越是1.7.0,穿越两次在飞场做过罗盘校准,均未解决, 接下来有时间我会继续测试,看看是固件问题,还是飞机的磁干扰问题。

固定翼其实比四轴还简单,我测试下来,在飞翼上面,飞机的姿态稳定性和抗震能力均超越我用过的A控和41ap

我看好INAV,轻量级的固定翼FPV这个绝对是第一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玩的比较深,连固定翼都搞定了,佩服!雷迅的GPS 很好啊,按理不会“马桶”,或许是磁罗盘的问题。 ...

想请教下现在不少商家使用Beitian BN880混淆概念冒充8N,这个GPS具体效果如何

楼主:
买了两个,性能还可以,搜星三四十秒以内,17 18星。也搞不清这个和“正宗的M8N”有什么区别, 只有试着用了--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以后固定翼要请教你了

网友:
不超视距飞行是最有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INAV已经使用快2个月了, 装固定翼 FX61上飞行非常的稳定,各种功能都已实现,唯一不足的是返航功能快到家 ...

同感,老有人说穿越加GPS就是不伦不类的不是正统穿越,我觉得说的不对。
加上inav现在直接使用的BF的参数,如果套机就用这个,非常方便新手。

b不过呢,BF3.2.0固件,有抗炸机检测功能,也对新手很友好,到时候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找到知音了!能否加个微信QQ啥的?

一般用微信,我现在分到这讲师组,没法发私信也没法加好友,你私信一个微信号给我我加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微信,我现在分到这讲师组,没法发私信也没法加好友,你私信一个微信号给我我加你吧。

newstone95    . 那麻烦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感,老有人说穿越加GPS就是不伦不类的不是正统穿越,我觉得说的不对。
加上inav现在直接使用的BF的参数 ...

BF3.2.0 固件? 只看到3.1.7 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BF3.2.0 固件? 只看到3.1.7 啊。。。

嗯,还在开发中,最近没有关心开发进度,原来预计今年10月份放出,可以在betaflight wiki里面查到研发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还在开发中,最近没有关心开发进度,原来预计今年10月份放出,可以在betaflight wiki里面查到研发进 ...

================================================================================================
================================================================================================
STONE95 于2017-6-4:
看到不少朋友对INAV的GPS功能有一点的关注,于是想继续写一些相关的内容,与您分享。
不想再讨论穿越机加GPS 和气压计是否有意义的问题,您说没有就没有,随你大小便。
实操时如何实现这个功能,在设置和安装环节需要有哪些注意点,返航模式是什么逻辑?INAV的WIKI上,这些内容都有介绍,“油管“也有很多视频。
我会意译这些内容,结合我调试的经验,写出来供大家参考。INAV也是Cleanflight的一个分支,因此对于熟悉CF/BF的模友,应该是一点即通的。
拟分以下几个部分:
1. 加速度计校准(六面校准)
2. GPS /MAG  校准与设定
3. 返航逻辑及失控设定

硬件以我的配置为例,即 飞控SP F3EVO, 气压计BMP280, GPS 模块BN-880(磁罗盘HMC5883L).=========================================================================================
1. 加速度计校准(六面校准)
以下内容参考网址:https://github.com/iNavFlight/inav/wiki/Sensor-calibration
INAV 使用6面校准,这种方法与APM和PIX是相同的,即分别对机架的正面 反面 机头向右 机头向上 机头向左 机头向下 完成6面校准。每一个方向校准完,BB响会叫两声,当最后一面完成时,BB会叫一声,说明完事了。

6面校准完成后,可通过通过CLI命令行检查是否成功:accgain_x, accgain_y 和 accgain_z 三个参数不应该是 4096,也不会是0. 否则的话,必须重校。
每个面的方位大概90度就成,无需十分准确。
# 此题结束#

网友:
虽然是好东西,但看到楼上的说的挺有道理,穿越机越简单暴力越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
== ...

Compass calibration磁罗盘校准
磁罗盘的校准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指向信息。校准不精确,会导致“马桶效应”,甚至使飞机飞向错误的方向。应使磁罗盘远离一切电磁干扰源,如电源线,电调,电机,BB响及机架上的金属部分。比较好的方法是使用GPS模块附带的磁罗盘(外置罗盘),并且架高为好。使用外置罗盘时,要注意正确设置它的方向,即参数"align_mag" 设定正确。
另一点要注意的是,如果GPS上磁罗盘的型号与飞控上的磁罗盘型号一样,则必须将飞控上的磁罗盘引脚切断因为I2C上不能同时使用2个一样的罗盘。比如,大多数GPS模块附带的磁罗盘为HMC5883L, SP F3 豪华版磁罗盘的型号也是HMC5883L, 只能将板上磁罗盘引脚仔细切断;SP F3 EVO / Omnibus F3的磁罗盘型号为AK8963, 则可以保留。
校准磁罗盘具体步骤
开机,USB连接电脑。
按Press "Calibrate Magnetometer"按钮。在30秒内旋转罗盘(GPS模块),分别使6面(前后左右上下)指向地面 。
校完之后,检查下校准是否准确:2点。
1.        在CLI中输入“get mag”, 这三个参数不应为0!

2.        当机头向北时,“Heading”(角度)应为0度左右,机头向东时,应为90度左右。
GPS 相关设定

1.        勾选磁罗盘型号(HMC5883L)
2.         勾选磁罗盘安装方位。由于我的GPS模块上的磁罗盘芯片是装在板子反面的,所以要选“CW180flip”(顺时针180度翻转)。可根据不同GPS模块,多试试其他选项。
3.        GPS项按图设置即可。最后一项是磁偏角,也可暂时设为0 。

楼主:
Compass calibration磁罗盘校准

网友:
这也是一张玩法,不一定飞要玩速度啊

网友:
赞!大赞!爱飞行,更爱折腾!生命就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喜欢装就装,不喜欢就不装
玩模型乐趣就在折腾
我最开始还把apm装在250上面飞呢

我现在的3架280以及一下的小飞机都是APMPRO

网友E(2017-07-21):
引用 楼主:
教程啥的谈不上,弄了个接线示意图,方便有兴趣的朋友吧。 @anyhow18  同学
GPS 接线部分很详细,其他都 ...

请问:F3 EVO如果还想接超声波,接那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