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与电机连接

楼主(2017-05-29):
自认为完美的将电调与电机连接起来了,直接焊接,短了很多,有点小成就

网友A:
同款电机,要做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电机,要做穿越机?

对,觉得线太长,太乱,电机线剪短直接与电调焊接,觉得好很多,你的穿越机也是自己组装的吗?

网友B:
不错不错美观多了,但是炸鸡的时候焊盘拽掉了不要哭哦

网友:
留点余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觉得线太长,太乱,电机线剪短直接与电调焊接,觉得好很多,你的穿越机也是自己组装的吗?

我的还没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美观多了,但是炸鸡的时候焊盘拽掉了不要哭哦

建议好,还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网友C:
如果要换电机旋转方向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换电机旋转方向怎么办?

电机的方向是固定的,焊前调试好就行啦,焊错了只能拆掉重新焊了。

网友:
这是常规的。。。玩穿越这点焊接是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