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加入“求解答”

楼主(2017-05-29):
求大神推荐一款遥控器不要太贵  ,我打算先用遥控器联系模拟器,然后补习理论知识,最后组装穿越机,给推荐下

网友:
如果有心玩下去,就一次性投入吧,不然以后还得换!看个人经济能力吧,千元内的很多,乐迪At9s,天地飞9,D10等,再便宜就天地飞7吧。我入魔觉得新手有个控就行,买了mc6,后来升级到AT9,现在用14sg,想想当时就该直接上14sg

网友A:
多少预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预算呢?

400左右吧

网友B:
如果要方便玩模拟器,那就I6S,官方价399一套,淘宝300多点就可以拿下。不用加密狗,直接USB插电脑就可以玩模拟器。正常情况1km左右。10通道也够了。

如果还要考虑到别的用途,再加点就可以AT9S,500多点,但是玩模拟器要买个加密狗。正常情况1-2km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方便玩模拟器,那就I6S,官方价399一套,淘宝300多点就可以拿下。不用加密狗,直接USB插电脑就可以玩 ...

去某宝查了下这套价格63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方便玩模拟器,那就I6S,官方价399一套,淘宝300多点就可以拿下。不用加密狗,直接USB插电脑就可以玩 ...

它送的这个模拟器好用么,

网友C:
AT9吧中低挡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9吧中低挡

算了,为了以后,出点血就出点血吧“买了它”

网友:
推荐富斯i6或天地飞7吧

网友:
我有天七出 不带接收机180

网友:
第三张那里玩模拟器老是掉。控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一步到位省心

网友:
楼上推荐的都可以考虑,真的是看经济能力。

除了mc6是买第二架航模的时候就需要换的必换控以外,其实其他的都可以玩很久很久了。

现在无人机已经受限了,老老实实飞视距不搞航拍什么的绝大部分机型6通道都够用了。

而6通不够的机型如果你经济能力上觉得那些神控太贵的话,那种机型对你来说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送的这个模拟器好用么,

我买东西,从来不看送的什么,一般都不会去买套装。

套装的控电,都是很烂的,容量虚标,用不了多久就怀孕。

模拟器全世界都一样,就这几个。没太多区别,看习惯。

网友:
富斯i6,乐迪AT9S,X9D,看你有多少钱了

楼主:
天地飞9 和乐迪At9s两个选一个吧,谁说说买哪个比较好

网友:
好主意不少。视情而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