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塞斯纳改发问题

楼主(2017-05-29):
1.双电机是否必须用正反桨叶(一个电机正转,一个反转),左右有没有方向选择。
2.双电调怎么实现同步
3.双电池好还是用y线并联好,哪种稳定性更高。
谢谢有过经验的朋友支招。

网友A:
首先是电机转向:正反转肯定更好点的,一正一反就可以。当然,两个同向也是可以的
双电调的话用一根Y线吧把电调的线连起来就好了
电池的话并联在一起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电机转向:正反转肯定更好点的,一正一反就可以。当然,两个同向也是可以的
双电调的话用一根Y线吧把 ...

谢谢。。
我就是用y线连接的双电调,可是确实就是两个电调不同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就是用y线连接的双电调,可是确实就是两个电调不同步。

这种情况我也见过,后来换成同样的电调,同样的电机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见过,后来换成同样的电调,同样的电机就没有了

我用的就是两个ztw 30a     xxd  2212    1400kv
确实就是不同步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两个ztw 30a     xxd  2212    1400kv
确实就是不同步哦。。

做电调的同步调整先

网友C:
电机买同样的,电调买同样的,用Y线

网友:
一个电调带两个电机也行吧_电调安数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电调的同步调整先

电调的同步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买同样的,电调买同样的,用Y线

我就是一样的,y线连接的。

网友:
Y线供电是可以的。

网友D:
不需要考虑电机的正反转,我改过,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考虑电机的正反转,我改过,没有什么影响

我也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主要问题是电调的同步问题。。。

网友:
1,从尾部向前看,左逆右顺 2,同品牌,同A,遥控调节电调行程,肯定多少会有误差 3y线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