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问题 求助!!!

楼主(2017-05-29):
这个电机显示红色是什么情况啊,遥控解锁后推油门右侧显示也是红色,点击也没任何反应,给板子供电后就不能解锁了

网友A:
看你图片右下角那里。

为了防止发生危险,默认情况下连接地面站的时候电机不能转。

想要转,需要勾选那个风险知情的地方,那地方提醒你拆了桨再打勾,不然转起来容易受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图片右下角那里。

为了防止发生危险,默认情况下连接地面站的时候电机不能转。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图片右下角那里。

为了防止发生危险,默认情况下连接地面站的时候电机不能转。

那个打勾了之后还是不行,电机还是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打勾了之后还是不行,电机还是没反应

我还真没试过,不过打勾以后,直接用鼠标推左边那个条,电机是可以转的,可以单个电机控制也可以四个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没试过,不过打勾以后,直接用鼠标推左边那个条,电机是可以转的,可以单个电机控制也可以四个一起 ...

嗯   我又试了下,有那个条,推了也都会动,就是电机完全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我又试了下,有那个条,推了也都会动,就是电机完全没反应

你试试不接地面站解锁后有没有反应,最好用手动模式,,如果还不行,你检查下遥控器的油门通道最小值是不是有点高。调一下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不接地面站解锁后有没有反应,最好用手动模式,,如果还不行,你检查下遥控器的油门通道最小值是不 ...

非常感谢   刚才飞控解锁不了   给电池充点后现在飞控解锁有用了  推油门电机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