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交作业 萝丽体感头追 调试成功!

楼主(2017-05-29):
从开始的预习功课,到零件焊接,到系统调试,付出不少,但是学到更多。萝丽十一点更新固件,我十二点就调试成功,紧跟步伐。感谢萝丽还有帮助过我的各位前辈!感谢!感谢!感谢!
因为萝丽会不定期更新固件,所以我在电路板上加了个开关,这样不用每次刷固件都要剪断GND,使单片机与其它模块的电路断开。

网友(2018-08-27):
放到控里就可以手动控制了

网友:
动手能力赞啊~

网友:
不错,有机会试试

网友(2018-05-17):
可以,厉害了,做成成品就好了

网友(2018-04-11):
我的头追板子做好了,就是萝莉控的13脚ppm输入没反应.

网友(2017-08-04):
这个stc15的程序有吗

网友(2017-06-27):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A:
成本多少

网友B:
找到什么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什么问题了吗

还沉浸在喜悦当中,感谢萝莉!今晚等我冷静了再好好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多少

单片机3块,9250模块17块,其它1块。

网友C:
这个模块的ppm接口连接到哪里呢?模拟器的插口里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模块的ppm接口连接到哪里呢?模拟器的插口里边?

遥控上的音频接口一根是GND ,一根是第13引脚(PPM/模拟器),你想办法将体感的相应接线接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模块的ppm接口连接到哪里呢?模拟器的插口里边?

用万用表测清楚再接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沉浸在喜悦当中,感谢萝莉!今晚等我冷静了再好好想想。

跟哪个帖子学的  我怎么没看到  请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遥控上的音频接口一根是GND ,一根是第13引脚(PPM/模拟器),你想办法将体感的相应接线接上就行了。

好的,不知道富斯9能不能用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不知道富斯9能不能用哎

没用过商品控,我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哪个帖子学的  我怎么没看到  请赐教

在网站里搜索萝丽体感头追就找得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哪个帖子学的  我怎么没看到  请赐教

楼主:
今晚又做了一个,终于把手头的STC单片机用完了,终于可以暂时停歇一下了。

网友:
大神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