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飞不起来呢

楼主(2017-05-29):
用了两个减速组 不知道为什么震动特别大然后赶紧推力还行但是不足以让飞机垂直起飞.每次手抛出去后都是翻滚一圈然后坠机!!请问是什么地方的原因.求指点.

网友A:
看样子你的两个桨是同向的,难道是传说中的反扭力?
你用的什么接收?可以带空心杯,和舵机?乐迪的控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你的两个桨是同向的,难道是传说中的反扭力?
你用的什么接收?可以带空心杯,和舵机?乐迪的控可以 ...

是同向的.因为减速组找不到这个反浆.扔出去就翻滚是垂直翻滚不是水平翻滚应该不是反扭的问题吧?还是说动力太小?

网友A:
垂直翻滚?那就是重心和舵面的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翻滚?那就是重心和舵面的事了吧!

飞翼重心请问大概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翼重心请问大概在哪里呢?

这就得一点一点试了

网友B:
估计浆不行,两个浆推力不一致吧,虽说一个正传一个反转,但是正浆反转力量不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浆不行,两个浆推力不一致吧,虽说一个正传一个反转,但是正浆反转力量不咋的吧

其实两个都是正转

网友:
重心不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两个都是正转

那反扭不是很大啊

网友C:
一个正传一个反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正传一个反转吧

两个都是正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反扭不是很大啊

不知道啊更不没飞起来过呀

网友D:
前后投影长度太短,俯仰稳定性很差,找不准重心就会这样,要么找准重要,要么增长

网友E:
重心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心不对

请问重心大概在哪里呢?

网友F:
这是典型的飞翼后略角度不足造成的。因为这点升降舵力臂不足以产生向上的趋势,对于扳机,没有迎角,就没有升力。

网友F:
另外一个问题就出在2个同向转动的螺旋桨上面。一般都是正反桨来抵消反扭,你这个设计,反扭力增加了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后投影长度太短,俯仰稳定性很差,找不准重心就会这样,要么找准重要,要么增长

弱弱的问下怎么找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典型的飞翼后略角度不足造成的。因为这点升降舵力臂不足以产生向上的趋势,对于扳机,没有迎角,就没有 ...

请问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一个问题就出在2个同向转动的螺旋桨上面。一般都是正反桨来抵消反扭,你这个设计,反扭力增加了一倍。 ...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增加后略角度啊。更换螺旋桨为正反桨

网友:
去掉减速组,用电机直驱更小的桨,可以让反纽小很多,而且空心杯穿越机常用,很好找。

另外,重心可以慢慢抛飞测试

网友:
看似简单,功能强大。

网友:
动力不足吧

网友:
这个减速组桨是不平衡的,要调,不然只会一直震,效率就变好低好低,而且你这个飞机多少克啊?这个减速组貌似拉力不是很高的哦。

网友:
动力不行

网友G:
很明显你前面重了

网友:
后推不稳定啊,垂直起降都是前拉的。想想把铅笔立在手上的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明显你前面重了

严重同意。。。。。。。。。。。。。。。。。。够2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