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刷过富斯i6的老司机,求带

楼主(2017-05-29):
用原厂刷机线给富斯i6刷十通固件,连接电脑时怎么电脑没有驱动啊。有没有大神告诉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你安装驱动了没有?我的电脑右键设备管理看有没有黄色感叹号

网友B:
去 网上down一个 usb转ttl工具 的驱动
你用什么转换器刷的?
不行放张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 网上down一个 usb转ttl工具 的驱动
你用什么转换器刷的?
不行放张照片看看

什么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驱动了没有?我的电脑右键设备管理看有没有黄色感叹号

没装,我就是不知道应该安装什么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 网上down一个 usb转ttl工具 的驱动
你用什么转换器刷的?
不行放张照片看看

不行啊,刚刚下载完,还是不能用,我用的原厂升级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装,我就是不知道应该安装什么驱动

你在官网看看应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刚刚下载完,还是不能用,我用的原厂升级线

我用的这个 USB转串口 USB转TTL FT232R FT232RL
下载个PL2303试试
http://www.cr173.com/soft/1922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