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看看我的配置合理吗

楼主(2017-05-29):
萌新刚接触无人机,感觉穿越机很棒。有没有大神帮我看看配置合理不,有没有少东西。飞控:LUX 主要是看重它可以直接接电池,省下分电。
遥控器+接收机:富斯fs-i6,fs-ia6b
刷机板:RS232升USB转TTL
机架:QAV210
电机:2205,2600KV
电调:simonk 30A
电池:花牌 4S 1500mah 70C
充电器:电脑电源+B6平衡充
BB、LED、TX60插头、杜邦线若干、还有电烙铁、螺丝刀等。
头都大了

网友A:
电机换2300KV的 电池直接上1300毫安的

网友:
一般般吧

网友:
换成高能电池吧,现在正好团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换2300KV的 电池直接上1300毫安的

额 是为了减重吗 ,貌似也减不了太多啊

网友:
其实本来应该是25号发帖的,但是一直拖延到今天。原因是厂家对这款电池进行了一下升级,增加了铝板保护(在我看来这款电池的缺点就是不耐炸,现在已经解决了),为了让这款产品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所以我一直等到了今天。第一次举行团购活动,如果有什么做得不好的请大家见谅!之前这款电池是黑色的,和厂家进行充分的沟通,厂家同意给电池加了铝板保护,而且比原前更美观了。可拆卸平衡头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可以有效避免螺旋桨打到平衡头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活动连接:http://www.moz8.com/plugin.php?id= http://mall.moz8.com/m/post/91008?from=app

楼主:
是吗好怕被喷,有缺什么材料吗 ,从零开始组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吗好怕被喷,有缺什么材料吗 ,从零开始组装

烙铁和螺丝刀等等的都有,就看你预算多少来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和螺丝刀等等的都有,就看你预算多少来组了

烙铁,螺丝刀有的  ,以前大学焊接收音机时留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烙铁,螺丝刀有的,以前大学焊接收音机时留下的。

看样子你准备组个能玩第三人称的穿越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你准备组个能玩第三人称的穿越机就好了?

先把这个搞好, 图传fpv一套价格太高,摔坏肉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把这个搞好, 图传fpv一套价格太高,摔坏肉痛

哈哈那也可以

网友:
什么品牌的电机,这个很重要

网友:
不用头大,慢慢来。

网友C:
LUX 是V2的吗 V1的停产了 别入坑 其他带分电板的现在最好用的F3是 betaflight F3的 带osd 电压电流传感
simonk 30A 这东西基本已经淘汰 装新机用blheli32的吧 blheli8的已经开始降价淘汰了
马达 随便4个先练习 2400kv 2600kv优先考虑 反正刚刚开始都的炸
为什么要刷机板 现在都直接USB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UX 是V2的吗 V1的停产了 别入坑 其他带分电板的现在最好用的F3是 betaflight F3的 带osd 电压电流传感
sim ...

谢谢回复。LUX 便宜啊,芯片和f3一样(LUX V2 和F4一样),BB自带电压检测。
电调不太懂,穿越机需要特殊的电调吗,blheli32太贵了,有没有性价比高的?
刷机板可以给富斯刷机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LUX 便宜啊,芯片和f3一样(LUX V2 和F4一样),BB自带电压检测。
电调不太懂,穿越机需要特殊 ...

blheli 8位mcu
现在市场上大把 性能不错 就是之后没有新功能了

网友:
这叫航模,不叫无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