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打舵回中的时候抖

楼主(2017-05-29):
F3飞控刷的bf3.0.1固件,用的默认pid参数,打舵回中的时候会抖,之前用的CC3d也是默认参数,一点问题都没有,超级稳,不知道是该怎么设置,调试

网友:
D先降低一点 不行就降P

网友:
PID的问题?我不会啊……

网友:
没玩f3帮顶了

网友:
回中抖是p回中力度大和d回中阻尼小的结果,先调d,往大往小调忘了。在机器平稳时候没产生高频抖动的时候p都是小于最佳值的。你就挑d。调到回中没有抖动就。很简单。问题是我调pid拿手,飞起来就像个鬼,连。cc3d自稳都飞不好,只会飞apm

网友A:
p值大了,会中的时候回过头了,所以造成了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值大了,会中的时候回过头了,所以造成了抖

不调了,调了半天调的烧了我一个电调,重新刷了个cf的固件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顶帖赚币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