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的区别

楼主(2017-05-29):
小白求教,天线的区别,图传发射用三叶草,接收可以用黑棒子天线吗,

网友:
我现在发射端用的是红棒,接收是蘑菇天线,效果很差

网友A:
普遍的是蘑菇和平板接受,蘑菇或棒子发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遍的是蘑菇和平板接受,蘑菇或棒子发射

新手学习了

网友:
三叶草发射 四叶草接收吧

网友:
效果不好的

网友:
棒子也可以了,耐炸。

网友:
换三叶四叶都可以,注意旋向

网友:
最佳答案:蘑菇天线是三叶草,四叶草天线的另一种叫法,主要是外形像蘑菇。
    蘑菇天线属于螺旋极化方式,又细分为左螺旋和右螺旋两种。
    简单的说,螺旋极化方式由于波节点和波腹点在一个平面上,相对较弱的信号,接收机也能接收到信号。加之体积较小,深受大家喜爱。缺点是增益普遍较低,在2--4DB之间,很少达到5DB以上。
    棒子天线和平板天线,属于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方式。接收机实时所处的位置可能是波节点,信号可能是零,效果就会比较差。棒子天线,鞭状天线属于全向天线,增益一般都能做到8DB以上,但效果不一定比蘑菇天线好。
    平板天线属于定向天线,用在固定点对移动点的发射,可以达到20DB以上,但方向性极强,就是波瓣比较窄,如果对不准目标,能量发挥不了作用,通信距离反受影响,因此,平板定向天线一般都配有跟踪系统。此系统是实现远程通信和控制的最佳技术。
    把数个定向阵列,加上跟踪系统,可实现数百公里的通信与控制。萨德系统的天线,有60000多个定向天线的单元组成,可以探测到2000多公里的空中目标,就是定向单元天线阵列起来的。不过,航模使用的频率比较低,波长比较长,天线体积比较大。如果用微波天线,天线就会小得多。
     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楼主:
谢谢大神太深奥研究一会

网友:
建议你去看看我以前写的一个关于天线选择的帖子
http://www.moz8.com/thread-4285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