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装mini osd 的飞控电压、高度为0V,求解决

楼主(2017-05-29):
刚给我的豪华F3配上mini osd,安装后图表正常,姿态线、方位尺互动正常。但是电池电压和高度表显示为零。地面站里飞控的电压监控设置和测试都是正常的,求哪位大神好心帮指点一下?

网友:
还没研究到osd帮顶

网友:
看不懂,还没用

网友A:
你F3接了BAT没?BAT是动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F3接了BAT没?BAT是动力电电压。

接了,而且在地面站看电池电压准确正常。不仅如此,我后来在osd的电池测试端脚上也同时接了电池,但照样显示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了,而且在地面站看电池电压准确正常。不仅如此,我后来在osd的电池测试端脚上也同时接了电池,但照样 ...

OSD软件也要设置,读取飞控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了,而且在地面站看电池电压准确正常。不仅如此,我后来在osd的电池测试端脚上也同时接了电池,但照样 ...

我给你找了个教程,你看下。
http://m.youku.com/video/id_XMTUyMDEzNTk0NA==.html?x=&sharefrom=android&from=message&source=

楼主:
没有买osd读写器(那家店也没有),你是说问题出在默认设置上,需要重设?

楼主:
感谢!这个版本视频我还真没看过,不过从视频上看,电压设置好像不应该出现这样问题。不过我想买个osd读写器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无此经验,不胡乱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槟榔果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 ...

我用的是手机没有绿色按钮?

网友:
气压计是否打开,
供电是否接到主控的电压检测端,电压是否校准过。
各种使用BF、CF软件飞控及CC3D的使用合集
http://www.moz8.com/thread-8106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