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罗丽三代菜单键不好用,油门好用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7-05-29):
在做罗丽三代控,制作好后油门是好用的可以上下先把,菜单键不好用,一直卡在选择单片机的界面,怎么破。
以下是我参照的电路图做的。

这个是我制作好的电路版图:
黑色框是GND总线,下面的稳压是AMS1117 5V 上面的稳压是AMS1117 3.3V 右下角的是菜单键 接单片机的第九脚
当按键按下是和GND是通的,大神们帮看看是什么问题啊,谢谢了

网友A:
单片机第九脚连接一个10K电阻到3.3v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第九脚连接一个10K电阻到3.3v试试

我刚才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第九脚的电压 几乎为零而其它 按键接口的电压 是接近5V的

网友:
按菜单键没有反应怎么办?A:没有勾选“复位做IO“选项。这个问题强调很多遍,然而经常还有人出错……
很多问题都是下载时没有正确设置造成的。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原因,谢谢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没有注意在下载程序的时候 要选上 复位脚用作IO口,谢谢大家的解答,谢谢

网友:
静等萝莉出马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下载程序的时候没有选 复位IO

网友(2018-01-20):
๑•́₃•̀2伐开心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