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遥控器设置。

楼主(2017-05-30):
怎么把它设置到大油门的时候是全油门?四轴飞不起来。打不了全油门。
富斯i6b  四轴模型怎么设置哪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
富斯i6b  四轴模型怎么设置哪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舵量调到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量调到120%

谢谢!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调全部是英文。

网友:
百度搜 富斯i6中文手册 然后你就懂了

网友B:
我遇到过你这种情况,电调校准就解决了,你可以试试

楼主(2017-07-05):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你这种情况,电调校准就解决了,你可以试试

就是那个版本问题。配置调试-所有参数表-thr-max调成1000  就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话说你有没有做油门行程校准?你的电机和飞机的满载起飞重量适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