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老鸟赐教

楼主(2017-05-30):
      四轴配置,机架H4 680,动力恒力源W42-30 KV400 15寸折叠桨(14寸直桨改的,比起来跟飞越的15折叠桨长差一点点,姑且算15的吧),挂飞越两轴云台+山狗,6S/5600电池,含电池重量2.9KG,不含电池2.1KG,起飞机还带了一块3000MA的云台等供电池,总重量3.1KG,留空只能十分钟。
      请教老鸟是否能上更大的电池,多少合适,请赐教。

网友:
没搞过这么大的

网友:
配置H680 DJI3510 350kv 14寸浆 6S电池5200 三轴飞越云台 总重2700 留空20分钟多一点

楼主:
我怎么差那么多?重量也差不多啊

网友:
建议不要带3000mah的电池  用降压模块给云台供电

楼主:
特意带的,吊个云台在前面头重脚轻

网友:
减重,减重,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