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今天用b6充电发现b6显示充电电压是10.8V怎么也充不满电池

楼主(2017-05-30):
  • 关闭
  • 上传图片
  • 相册图片
  • 网络图片
  • 大图片上传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你的直流电源输入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你的直流电源输入多少伏。

12.29v

网友:
选错类型了 3s 是 11.1  lipo吧

网友:
你吧电池设置成3.6了吧,锂电池有很多选项的,里面不光有锂电池,还有磷酸铁锂,他们的电压值是不一样的。

网友:
电池类型选错了 应该选lipo

网友B:
上面说的对,选LIPO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的对,选LIPO

谢谢了,搞定了

网友:
电池设置错误了

网友:
长知识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