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osd连接问题

楼主(2017-05-30):
osd与apm2.8连接,有数传。osd的5v供电可以使用ubea吗,  ubea的正极与地线都接osd,osd数据线与飞控连接。还是ubec只接osd正极,osd数据线与地线都接飞控上,希望大神指点

网友:
osd接飞控的12c插口,飞控5v接osd的5v地线就接地线,飞控的tx接osd的rx,飞控的rx接osd的tx。

楼主:
谢谢    数传如何连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