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F150穿越外接接收机

楼主(2017-05-30):
F150,F210之类的穿越外接接收机需要在地面站设置什么吗?另外f150可以用bf固件吗?飞控类型选择什么?

网友A:
当然要在地面站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在地面站设置了

我当然知道,关键是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当然知道,关键是怎么设置

你用的什么飞控,那么多教程怎么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飞控,那么多教程怎么不看

我就是不知道f150是什么飞控才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f150是什么飞控才问的

自己问度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