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端口com显示

楼主(2017-05-30):
链接上飞控,设备管理看不见端口显示,但我也已经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安装了驱动了,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重启电脑没?换个插口试一试。

网友:
要么有黄色感叹号,要么有端口显示,不然USB口、数据线、飞控、其中有问题了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查看驱动对不

网友:
换个usb口  或者换数据线

网友:
连接有问题??线???

网友:
个人觉得泡泡的教程适合有基础的模友
不一定适合你,建议你看吧里那个手绘的教程  还有要用最新的固件!我就是这样,最后刷了最新的固件完美解决!

网友:
我是CC3D刷的BF,也是按照教程安装驱动的,最后也是无法连接客户端,设备管理里也找不到端口,刷了两个CC3D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