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罗丽三代怎么总提示无线模块错误

楼主(2017-05-31):
各位大神救火啊,为什么罗丽控开机总是提示无线模块错误,每次还都不一样,有时候开机就正常这是为什么呢,我的无线模块是直接焊在板子上的,
接触是没有问题的我用万用表测过了。
有时显示ce X 有的时候 显示 好几个都是X 这是什么情况,我是新手求大神救火啊。

网友:
什么事萝莉控?

网友:
很可能虚焊,我用电木板制作(电木板不镀锡,不是很好焊),是屏幕没图像,万用表测试也是一切正常。后来拆下来,用杜邦线重新接线测试,一切正常。有些问题是万用表测试不出来的。

网友:
单片机, 连接电路 ,无线模块,三方都有可能是故障原因。连接电路可能虚焊,一般万能表精度太低,虚焊测不出来,重新加热焊接试试看。单片机端可以重新下载程序或者换一个试一下,无线模块也是一样。最后别忘了测单片机的5V输入和无线模块的3.3V输入是否正常,电压不稳也是造成故障原因之一。

网友A:
虚焊,我当时也是这样总是出现无线模块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焊,我当时也是这样总是出现无线模块错误,

你的也是,有时好用有时报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是,有时好用有时报错吗?

是的,时好时坏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确实是焊接的问题,但是信号线的焊接并没有问题,是3.3V电源的问题,之前一直以为是信号线没的焊好后来用万用表测电压发现不对才发现是电源的问题,电源线和地线接触不好报的也是信号给断开给误导了。罪魁祸首是我的板子有点软3.3V电源是用锡走的线板子在按键的时候变形焊锡发生发裂纹

网友(2018-04-11):
我的几个控都也试过.从新焊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