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华为荣耀7无法使用手机飞鱼地面站数传连接无人机

楼主(2017-05-31):
这个电脑能用数传正常连接无人机,但是手机却无法用数传连接飞鱼地面站和无人机,之前可以连接的,今天突然不行了,怎么设置都不行,手机飞鱼地面站总是提示无法找到驱动,求大神指点!

网友:
卸载重新安装,或者是否被什么拦截了

网友A:
手机也会提醒无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也会提醒无驱动?

连接时如下图提示,这英文的意思不就是无法找到驱动的意思吗?

网友B:
卸载,重新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卸载,重新装。

你没说之前已经尝试好几次了,都一样

网友(2018-10-20):
我的荣耀9没法设置航点,一设置就无响应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