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PIXHAWK出现提示,怎么回事

楼主(2017-05-31):
使用乐迪刷系统,在只能针校准的时候,出现这个提示条,怎么事?
另外为什么会出现三个矫正框呢。教程上是两个。

指南针校准提示

提示内容

三个校准框

教程中写两个

网友:
这个是内罗盘,检查一下你gps上的那个罗盘接对没

楼主:
GPS要安装上再校准么

网友:
当然玩吧gps 装上啊,gps 罗盘方向跟飞控方向保持一致

网友:
英语要学好,问你固件版本是不是高于3.0.1,选是YES

楼主:
再问下大神们,这个为什么有三个校准框呢,泡泡教程上一个,乐迪中文说明两个,我的有三个,哪里设置不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下大神们,这个为什么有三个校准框呢,泡泡教程上一个,乐迪中文说明两个,我的有三个,哪里设置不对了 ...

我的是Apm2.8,GPS带罗盘选择3的个

楼主:
主要是3个框框不管接不接GPS,都只有一个框框有白点。这个正常么?

楼主:
我是不是就校准一个就OK 了

网友:
1. 固件是否大于3.01的版本,是点yes。2. 飞控里面有罗盘,如果接了gps就一共两个,没接就一个,点击取消第二个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