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小白问题:罗盘校准不了

楼主(2017-05-31):
呃..首先.我是萌新...然后问题开始:

我买了一个二手的APM.然后不知道是什么版本的.所以在接GPS的线的时候有点疑惑.是接GPS底下还是接到I2C那里...怎么知道自己的APM是哪个版本的哦?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我试着接了GPS后(也就是两个都试着接了过后...呃..不要骂我白痴...).开始进行罗盘校准时.发现都没有信号..屏幕上显示:Bad Compass Health (罗盘不健康)  呃..... 可是仪表盘上的表盘随着飞行器的左右转动还是能转动..就是东南西北那个....那是我设置问题还是GPS里的罗盘坏了呢? 这是第二个问题

就蛮萌的问题..希望有人解答.谢谢小白问题:罗盘校准不了 APM,GPS 作者:adyfox 2530 小白问题:罗盘校准不了 APM,GPS 作者:adyfox 8102 小白问题:罗盘校准不了 APM,GPS 作者:adyfox 3258

楼主:
飞控长这样

网友:
这个应该是2.8,gps的外置罗盘接口在gps口下面那个

网友:
看接口应该是2.8 GPS要连接两条线 上面的是GPS接口 底下是罗盘接口 看图你连接错了

网友:
这样连接GPS

网友:
同一位置 上面的是GPS 侧面的是罗盘

网友:
怀疑你的gps出问题了

网友:
关键的图没发上来,拆开外壳,上APM正反面图。

网友:
能晃动是因为有加速度计 有条件换个gps模块试试

网友:
逢贴必阅,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