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泡泡老师,APM2.8遥控给一点油门电机就输出50%

楼主(2017-05-31):
求助泡泡老师,APM2.8遥控给一点油门电机就输出50% 电机 作者:670030946 6891 图二

如图,可以看到我油门radio3给了一点,然后四个电机就输出那么多,遥控已校准,油门行程已校准(按泡泡老师视频来的,电调一个一个校准也试过),d10遥控重新恢复了一次出厂设定,然后按泡泡老师的D10那个视频配置了一下,还是想相同的情况,如图二,求泡泡老师帮忙我拉油门的时候也是,从50%往0%拉他没变化,然后拉倒0%的时候电机输出也瞬间降下去了。
还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校准油门行程的时候,第一次上电(油门最大)--滴滴后断电然后再上电,听到滴滴后摇杆拉最低,测试电机的时候他是跟油门行程一样,都很平稳,但测试完毕后最后一次上电完,然后解锁,就变成上面的情况了

网友A:
接上飞控以后还有没有做过一次校准,我出现过,就是作了一次校准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飞控以后还有没有做过一次校准,我出现过,就是作了一次校准解决的

飞控装飞机上校准?

网友B:
APM做一次恢复默认,所有校准重新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做一次恢复默认,所有校准重新做过

哇,泡泡老师,我已经昨天弄了一天了,刷了好几次固件,重新校准好多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泡泡老师,我已经昨天弄了一天了,刷了好几次固件,重新校准好多次 ...

重刷固件和恢复默认是二码事。或者选刷汽车后刷回多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装飞机上校准?

是的,装上飞控线都接上以后再校准一次

网友:
楼主解决啦吗?我的是radio4高   可以告诉一下怎么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