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Suite16软件的使用

楼主(2017-05-31):
BLHeliSuite电调调参软件的学习
图1 电调校准和电机的测试
电调校准和电机的测试无需进行串口的连接,即使你之前connect了,测试的时候也会自行断开的,点击calibrate ESCs,根据提示进行校准,然后移动滑块进行电机的测试
图2 BLHeliSuite初始界面
图3
选择图3中(1)里面的E选项,在选择对应的串行端口,最后点击连接connect即可连接
图4
点击图4中的check按键,发现并没有读取出电调的信息,此时需要给电调供电,再次点击check按键,
图5
就会出现如图5的样子,读出对应电调的详细信息
图6
右键点击图6中电调1,数字变成蓝色1,即为电调1被选中,在点击readsetup按键,就会出现电调1已成功读取完毕,接下来就可以设置电调的参数
图7
然后可以设置图7中电机的转向,根据自己的需要在normal和reversed中选择,最后点击Write Setup设置成功
图8
图8是进行电调固件的刷写,点击FlashBLHeli,选择电调的安数,在选择较高的版本号,点击ok
                                                图9
就会出现如图9所示,点击Yes后开始刷写固件,如果某些电调的版本较低,导致电调的数据读取不出来,可以进行固件刷写后再重新连读取即可

新手发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多多指正和批评。。。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图8

图9

图1

网友A:
鄙视,这样的东西,也卖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鄙视,这样的东西,也卖币

那感情好啊,论坛里面连这个BL调参软件的使用都没有,自己整理一下,怎能不可以,哼哼哼。。。

网友:
看看有没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感情好啊,论坛里面连这个BL调参软件的使用都没有,自己整理一下,怎能不可以,哼哼哼。。。 ...

有,就是你没看到。

网友:
这东西都来卖钱
哪天google 翻译一下pix的说明书也可卖。。。。。。。。

网友:
想币想疯了

网友:
啥都没看到啊

网友B:
水贴,标题党!为什么没有审核机制?

网友:
什么鬼,什么也没有啊。

楼主:
看了你们的回复,我感觉新手都不要发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贴,标题党!为什么没有审核机制?

那你是需要什么样的内容。。。

网友(2018-05-19):
有没有下载地址呢

网友:
是通过飞控连接的么。。。

网友:
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从飞控调参软件进入的吗?如B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