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用ppm接收机为什么控的行程都少短了很多?

楼主(2017-05-31):
收了个二手的天地飞ppm接受,在apm上校准遥控器的时候发现各个通道的行程都短了很多,以前用pwm的时候是1000到2000,现在用ppm的时候只有1200到1800。这样的话5通道6段开关最后一个行程还不到,要大于1800。问问各位大大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写着分辨率有2048,应该不至于这样啊。
这个ppm接受机对电压要求特别高,低于5v就报警。还好买来就是只飞穿越和室内有刷的。
天地飞官方还没有ppm接收机。天地飞,这么好的老牌子咋不思进取。我控是天6天7天9一路上来的。从来没有失控过。除了该死的天7控电电压问题,别的没发现过什么问题。天地飞,加油啊!

楼主:
楼上的,赚牛币也没你这样的啊

网友A:
有啊,天地飞PPM/wbus接收机已经有了,,还有那个行程在遥控器中是可以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天地飞PPM/wbus接收机已经有了,,还有那个行程在遥控器中是可以调节的

不是原厂的,原厂的好像没看见过

楼主:
遥控器中调节的是舵角吧,最多120%输出,不是调节行程

楼主:
淘宝刚刚看过,是原厂的

楼主:
但是为什么行程差那么多

网友:
原厂的ppm/sbus早就有了

网友:
原厂的PPM/SBUS接收机早就有了 我用在直升机上 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赚牛币就赚牛币,不要来啥不懂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赚牛币就赚牛币,不要来啥不懂帮顶

嘘!悄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