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安装一个航拍在F450上飞控是 APM2.8 吧友们谁可以告诉我需要一些什么材料

楼主(2017-05-31):
想安装一个航拍在F450上飞控是 APM2.8  吧友们谁可以告诉我需要一些什么材料

楼主:
我小白一个  不知道需要一些什么

网友A:
想航拍就得上相机。上了相机你在地面要看到图像,就得上图传,地面接收跟显示器。这样你发现可以拍了,但是画面感人,又得上云台,上完云台你会发现续航又是个问题。机架动力都得换。所以说看的需求是怎样的了

网友B:
高台脚架,云台,图传,显示器,摄像头,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航拍就得上相机。上了相机你在地面要看到图像,就得上图传,地面接收跟显示器。这样你发现可以拍了,但是 ...

一般需要一些什么 大概多少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台脚架,云台,图传,显示器,摄像头,GPS……

手机不可以当显示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需要一些什么 大概多少钱可以

都说了要看你怎么玩了,追求的是什么,新手就是这样,想着省点,结果到最后达不到你想象的效果。全部都得换,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的航拍机到现在还没整好画面效果。投入的都够上大疆悟了吧。但我喜欢折腾就这样有时间就慢慢整呗

网友:
得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大疆吧直接,省时省力估计也省钱

听说大疆维修费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大疆维修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航拍就得上相机。上了相机你在地面要看到图像,就得上图传,地面接收跟显示器。这样你发现可以拍了,但是 ...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大疆维修费高

商品机不会像diy机那样容易摔,除非自己技术问题或者买了一架问题机!

网友:
如果你只是装个机器玩航拍,还是买商品机吧,自己动手的话总价不会低的,而且效果还不好。如果你是想入坑,请忽略!

网友:
我也觉得买商品机比较好,

网友:
最起码的相机和云台怎么也要500多 二轴云台Tb上便宜的有100~200多的 山狗200多 有了这些后你还要考虑设备的供电问题 如果你现在用的是分电板并且有供电接口的话可以忽略此项 然后不可能盲飞吧 得加图传和接受还有显示屏 三样下来便宜的不超500吧 可传输距离有限100米之内 至于你说的手机可以当显示屏可还是要买支持手机显示的设备 听起来是剩下了一块屏幕的钱 其实差不多 因为支持手机显示的设备价格略高 而且效果不一定比独立的好 总之考虑的东西挺多的 慢慢转论坛学习吧 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升级完整的航拍至少也要1000

网友:
接楼上的

网友:
一千能打住说明楼主你要求不高,只是玩玩

网友:
上个小飞手,330,换个平板接受50,机子上一个图传发射,熊猫的不错,600毫瓦130,一个蘑菇头35,一个2周无刷云台250,一个sj7000,230。

网友:
这样算算还可以。

网友:
我是没兴趣拍,拍给谁看,有啥好看,我就喜欢升到50米后到处乱飞看风景

网友:
忘了,还有摄像头,这个摄像头一定要好的,差的摄像头看出去就想自杀

网友:
起码要song700线ccd的

网友D:
最好是hs1177的摄像头

网友E:
你好,我是新手,想学做航模,应该从哪里入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hs1177的摄像头

看风景  是不是安装一个FPV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是新手,想学做航模,应该从哪里入手呢?

一起学习   我也刚玩没多久

网友:
两千以内绝对搞定了!

网友F:
自己看着办,能多能少。其它不说就一个摇控想一步到位就一千多,我之前也像你一样想,但我现在存钱买大疆3SE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风景  是不是安装一个FPV就可以

就装个摄像头,硬挂,最多弄个单轴舵机云台,因为你最多的动作就是前飞和停止,apm在空中飞一般用留待模式,摇杆回中后有后仰刹车动作。所以机器俯仰摆动最大,横滚摆动在飞行中基本没有的。
摄像头,图传,地面接收,显示屏。
我个人推荐你,显示屏和地面接受就买个小飞手带接受带蘑菇天线自带电源,高清高亮,高亮非常重要,白天只有高亮才能看清楚。可以用2个小时。非常非常高性价比的好东西。现在价格330。摄像头比较关键,起要song700线ccd的,逆光效果很重要,不然空中看出来很模糊。最好是1177的摄像头。价格在100到150。
图传发射买熊猫的600毫瓦图传,不贵,100。图传发射质量影响回传成像质量。还有个osd,基本45左右。
这样。以上fpv增加的重量在50克左右。对机子续航基本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看着办,能多能少。其它不说就一个摇控想一步到位就一千多,我之前也像你一样想,但我现在存钱买大疆3S ...

听你们这么一说  我还真想自己买个商务机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不可以当显示器吗?

理论上可以的,但我也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心累的时候,换个角度看世界;压抑的时侯,换个环境深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