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原来的飞控是cc3d,新手飞一次炸一次,后改cx20的apm飞控,

楼主(2017-05-31):
接线不知道对不对,刷了3.4.1的固件,都校对过,现在解锁,我关闭了电池检测,能解锁飞,但是起飞就往后翻,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神指导。

楼主:
固件是apm:copter v3.4.6 Quad

网友A:
感觉好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重啊

能飞的,不然怎翻

网友:
我擦,好多线

楼主:
功能齐全

网友B:
这飞机 做航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 做航拍的吧

这你也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 做航拍的吧

呵呵呵

网友C:
看着好虚啊,上f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好虚啊,上f3吧

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太重太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重太乱

我看别人也能飞

网友:
小JJ重心要做吧,不懂乱说的

网友D:
apm上不了3.4.6的,版本号看页面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上不了3.4.6的,版本号看页面上面

好我下了个3.2.1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别人也能飞

飞是能飞,看着别扭

网友:
apm的壳子不错

网友:
手持JJ 稍微加油看看

网友E:
穿越机用什么APM,上F3和F4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穿越机用什么APM,上F3和F4

我想稳定点,自己的操控不太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稳定点,自己的操控不太好

操作不好,那就练呗。玩模拟器啊。穿越机挺结实的,一般都炸不坏

网友:
功能齐全,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操作不好,那就练呗。玩模拟器啊。穿越机挺结实的,一般都炸不坏

机架是不坏,别的就炸一次坏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是不坏,别的就炸一次坏一次。

没那么矫情吧,电调飞控一般都不坏,就是电机和螺旋桨,如果买好一点的电机也不容易坏。

网友:
炸机正常啊,飞一次炸10次都正常

网友:
哎。apm都要退出舞台了

网友F:
别听他们瞎说,我就用apm飞250,比ccd3好飞多了,apm的飞控飞250机器不能用默认参数,不然机器会抖,基本横滚和俯仰的p调在0.08最小,i0.08,d0.004。还不行,就把参数表改成应许所以数值。p改在0.05,你的机器翻,应该有以下几种情况,电机转向,电机序号,浆是不是装反。基本就以上三种情况,别的不可能

网友:
apm用3.15版本。以上版本是给pix用的,你的apm跟不上运算速度

网友:
直接F3以上的。。。。

网友:
老鸟新手,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听他们瞎说,我就用apm飞250,比ccd3好飞多了,apm的飞控飞250机器不能用默认参数,不然机器会抖,基本横 ...

是我的电调线接错了,按顺序前右,后左,前左,后右

网友:
别担心,apm大小通吃。

楼主:
固件只能用3.1.5,3.2.1识别不了GPS,但是GPS搜星在窗台搜不到,我的另一个飞能搜三个。定高要等一段时间,气压计不准,不然自稳变定高突然上升,飞不见。切回来自由落体,升油门都来不及。

楼主:
准备换naza,再更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