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问下DJI GS PRO适合测绘吗

楼主(2017-05-31):
新人,想问下DJI GS PRO适合测绘吗

网友A:
0.GS PRO是DJI日本开发的APP
1.国内下载的GS PRO,地图偏差极大,亲测最大两三百米偏差。
2.如果你要精准的地图定位,只能够去国外下载GS PRO并下载地图。
3.功能上GSpro还是很适合测绘的,规划航线,拍照设置都和详细。
能不能用,就看你自己了。

网友:
适合吧 没用过

网友:
没有用过,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0.GS PRO是DJI日本开发的APP
1.国内下载的GS PRO,地图偏差极大,亲测最大两三百米偏差。
2.如果你要精准的 ...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老晋知道的多,回答很到位。评为最佳答案。

网友:
可以用,就是规划面积不大,测试版功能有待加强。

网友:
看面积吧

网友(2017-07-30):
引用 网友A:
0.GS PRO是DJI日本开发的APP
1.国内下载的GS PRO,地图偏差极大,亲测最大两三百米偏差。
2.如果你要精准的 ...

里面有地图纠偏选项(适合中国大陆)

网友:
地图偏差比较大!注意安全!其他方面都很不错

网友(2018-02-20):
DJI GS PRO 功能全面,但是只能有99个航点(Waypoint),不是99条线,是只能影99张相片,划方格大一点,超出99个航点就罢工。航测不如用Pix4Dcapture

网友(2018-03-25):
应该可以用,只要地图准确

网友B:
亲测翻墙用谷歌地图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测翻墙用谷歌地图好用

怎么翻墙,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