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连不上

楼主(2017-05-31):
找不到com口,一直都是com3,为什么大神们的都是com8之类的啊

网友:
换个usb口试试。

网友:
应该可以啊

网友A:
你那设备管理的com口是不是飞控

网友:
我的一直是com3

网友:
你多连几十个飞控,你的com口就com几十了,你把USB口换个插了看能连上不

网友:
com口好像都不一样吧

网友:
都不一样,不一定是com8

网友:
右键卸载端口,再重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设备管理的com口是不是飞控

是啊,是sp f3飞控,都安装了,就是没反应,现在可以用了,但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无缘无故的。还有就是不知道会不会以后接别的飞控然后又接回f3会又不行。谢谢大神的帮助

网友:
你的连com3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