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合一bb响如何连接

楼主(2017-05-31):
sbus接收机 f3飞控 如何用其他通道来控制bb响寻机

网友A:
飞控板有接bb响的接口,搞个有源蜂鸣器接上,地面站设置一个通道开关控制bb响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在地面站设置一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板有接bb响的接口,搞个有源蜂鸣器接上,地面站设置一个通道开关控制bb响就可以了

我的是二合一的bb响 有五根线 2跟电源  其他直接接到飞控上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地面站设置一个通道

我的是二合一五根线的  只是不会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二合一的bb响 有五根线 2跟电源  其他直接接到飞控上面么

找到BB响的正负极接在飞控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BB响的正负极接在飞控上就可以了

接了 不响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了 不响怎么办

地面站设置BB响开关通道没有

网友(2018-05-23):
是不是无所谓正负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