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苏27kt板的重心在哪里比较合适

楼主(2017-05-31):
请教苏27kt板的重心在哪里比较合适。

网友:
电机座前4

网友:
电机座前5厘米

网友:
电机座前面

网友:
有的是电机座前(含电机座)5cm,有的是电机座前(KT板开始)4cm,不管是哪个位置,机头千万千万别轻了,宁可稍稍的重一点点。机头轻了很难控制,如果再有那么一点小风,越飞越远,越飞越远,直至淡出视线……

网友:
电机座前面,用手指头捏住

网友:
快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