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数传供电

楼主(2017-05-31):
apm2.8飞控,使用数传可以单独使用ubec供电吗,飞控电压有点低
,连接osd必须短接焊盘吗,osd也可以bec单独供电吗
有电流计

网友:
你说这些和apm 供电和数据处理 好好的接头干嘛要单独供电 用ubec 也可以 电压电流记供电好点

网友:
OSD 和数传我都是独立5V供电的 怕飞控给的电压不够

以前不独立供电的时候2个一起用 屏幕黑屏 OSD启动不了

网友:
这么多单独供电不如直接APM单独供电

网友:
稳定一点单独吧

网友:
RJX 航模专家,联系解决所有问题
qq: 2072466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