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遥控器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5-31):
最近调遥控器程序的时候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我用单片机对自动回中的电位器摇杆进行ADC采样,摇杆回中的时候ADC值算出来不是50%,
这个解决方法的话,我觉得可以用微调吧他调回去,但是问题来了比如:摇杆居中 ADC算出
来的值为60%,虽然微调解决了输出同为50%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摇杆往上继续推只有
40%的ADC值了,这样不是就40%的ADC值对应了50%的输出吗?这样感觉摇杆就不是线性了。

我最近有点蒙蔽,不知道哪位高人能点透点透!!

网友A:
多虑了吧!微调只是改变了一定量的阻值。既然显示50%行程位那么向上自然还有50%的形成空间。

网友B:
精灵3的遥控器可以改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3的遥控器可以改装吗

不能呃

网友:
我就看看照片就行了

网友:
完全不懂,

网友:
弄得还不错,挺好的,

网友:
弄得还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虑了吧!微调只是改变了一定量的阻值。既然显示50%行程位那么向上自然还有50%的形成空间。

昨晚在研究萝莉控的程序

网友:
程序修改中立点的AD值就好了,你用的是计算出来的AD值当中立点的吧。可能是电位器误差造成的

网友(2017-09-22):
怎么会呢,不应该啊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呀 首先考虑你的ADC的是多少位的 然后 考虑输出精度是多少 ,软件可以调整过来  如果相差特别大可以硬件电路上可以通过并联或串联电阻解决 ,具体怎么算  有电子电路基础的都可以算出来

网友:
楼上正解。
只要AD采样值不溢出,就可以软件调回来。
要是可变电阻误差大或者不线性就麻烦了。

网友(2017-10-28):
楼主思路还是有局限,而这只能靠时间来解决了

网友:
看你是什么遥控了
要是航模遥控一般可以设置中位,或者行程。
要是DIY的话要对单片机的采样和模拟输出PWM足够了解,采样要有稳定的参考电压,如果输出的不对的话,可以考虑
改变输出的pwm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