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版富斯9刷opentx失败

楼主(2017-05-31):
新版富斯9自带128A芯片,连接好usbisp烧录成功,但屏幕无显示。
更换一块128A芯片,烧录成功,屏幕无显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求帮助。
是否新版富斯9更换电路?
有没有使用新版富斯9的朋友成功刷过opentx,求教。
富斯9自带的芯片为128A,还写了ED040502-H16D,查了一下,这是另一款芯片,但并没又找到任何资料。
谢谢大家

网友:
功夫都花在折腾遥控器上了,啥也没弄了 专门玩遥控器吧

网友A:
你确定是没显示,还是对比度太高或者太低?把屏幕偏一个角度斜着看看,有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没显示,还是对比度太高或者太低?把屏幕偏一个角度斜着看看,有没有显示。

确定是没有显示,我还加了背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是没有显示,我还加了背光

查查芯片是否有区别,针脚定义啥的,如果这就是rom大小有区别应该没问题。

网友:
楼主搞定了把。。USBASP 也得选128的,,固件也得128的,就可以

网友:
在模友的帮忙下  我也已经刷成功了

网友B:
你确定是没显示,还是对比度太高或者太低?把屏幕偏一个角度斜着看看,有没有显示

楼主(2018-01-11):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没显示,还是对比度太高或者太低?把屏幕偏一个角度斜着看看,有没有显示 ...

已经解决了~是没有刷进去,换了低版本,刷进去了

网友(2019-03-01):
楼主厉害!坐等出样板,实际效果更精彩。

网友(2020-04-07):
时间成本太高 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