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穿越机达人

楼主(2017-06-01):
是这样的,我刚刚组装一台黑蚁飞塔f4的机机,但有点问题解决不了,想请教一下,机机装好后其余都正常,但飞行的前后方向调转了,就是说打摇杆向前,变成向后,向后变成向前,左右的方向正常,当然可以改变遥控器的相位解决,但我也想问问达人们有没有遇到这种事情,在betaflight或者bl上有没有地方可以调飞行方向的?接收用sbus,乐迪的r12ds接收机,乐迪at10ii遥控器

网友:
CLI  里面rxrange 0 2000 1000
0 是通道号码 2000 下范围 1000上范围

网友:
好像也可以

网友:
控里面把方向改一下就行

网友:
那是遥控器的问题,设置一下通道反向就好了。

网友:
遥控器的问题改一下就好了,用不用我帮你找一下说明书啊

网友:
我觉得楼主是在找有哪几种方法解决这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达人,遥控器的相位我会改,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飞控装错方向,还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在地面站设置好做成的

网友A:
bf地面站可调  不过装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飞控的方向和鸡头方向   看准了再装  不然好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地面站可调  不过装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飞控的方向和鸡头方向   看准了再装  不然好多问题

兄弟,在bf地面站哪里可以调的?我找了大半天都找不到。可以教教我吗?我刚检查了一下,电调和机机的飞控肯定没有装反的

网友:
我记得有个角度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在bf地面站哪里可以调的?我找了大半天都找不到。可以教教我吗?我刚检查了一下,电调和机机的飞控 ...

配置里面  左侧 飞控方向对齐

网友:
调整遥控器就行了三

网友B:
楼主只说了方向正常,没说滚转是否正常。我觉得如果滚转也反应该是飞控装反了,如果滚转正常应该是遥控的前倾摇杆设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只说了方向正常,没说滚转是否正常。我觉得如果滚转也反应该是飞控装反了,如果滚转正常应该是遥控的前 ...

左右方向正常,遥控的方向也没有问题的,因为其他飞行器都是正常飞,就是飞塔f4是这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右方向正常,遥控的方向也没有问题的,因为其他飞行器都是正常飞,就是飞塔f4是这样子

方向肯定正常,因为方向转向只分顺时针和逆时针,不受飞控安装的朝向的影响。除非飞控上下面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