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GPS模块连接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7-06-01):
网上买的好多飞控都有GPS插口但是有些飞控没有,这些没有的能连接GPS吗?通过什么连接?

网友:
上飞控图

网友:
pix apm 所有修改版都可以接gps
接口不一样而已

网友:
有的简化版,用不了

网友:
一般飞控,GPS都有UART接口,没接口也有焊点,都会标注UART。
GPS接飞控的UART接口。
具体接法:
GPS的VCC→飞控的UART     5V
GPS的GND→飞控的UART GND
GPS的RX   →飞控的UART    TX
GPS的TX   →飞控的UART    RX
论坛有教程,自己多看看。
请设置本回答为最佳答案,谢谢!

网友:
RJX 航模专家,联系解决所有问题
qq: 2072466912

网友A:
心累的时候,换个角度看世界;压抑的时侯,换个环境深呼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累的时候,换个角度看世界;压抑的时侯,换个环境深呼吸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