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故障,红灯长亮

楼主(2017-06-01):
我的pix飞控,启动后响3声大声,再响两声小声,然后一直转红灯了!希望能够获得维修,或者复原方法!

网友A:
连电脑看看提示你什么。

网友:
APM还没搞懂,PIX是什么鬼

网友:
重新刷固件

网友B:
重新插一下内存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插一下内存卡

内存卡插过,也换了新的,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电脑看看提示你什么。

连接电脑的话,还能正常读到com口,不过连接不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卡插过,也换了新的,还是一样,

刷固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存卡插过,也换了新的,还是一样,

或者按一下飞控的重启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按一下飞控的重启按钮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固件出错了,是不是刷了老版本的qgc固件

网友:
心累的时候,换个角度看世界;压抑的时侯,换个环境深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