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地自旋,求解

楼主(2017-06-01):
如题,已经根据吧里帖子校准遥控,罗盘,加速度计,右上和左下是正转,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桨装错了,按照下图装。然后检查一下电机转向和桨一致,再装桨。

楼主:
地面站显示GPS不健康,

网友B:
GPS有问题(有没有正常过),什么固件版本? 楼主已经实名制了?

网友C:
RJX 航模专家,联系解决所有问题
qq: 20724669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有问题(有没有正常过),什么固件版本? 楼主已经实名制了?

是的,今天上午搞的实名,二维码和鸡排都有了,GPS到室外正常,室内不健康,自旋难道电机装错了,我把机臂增加了2厘米长度,换了1045桨,昨天晚上改装完成,今天就这情况了

网友(点评):
室内GPS没信号正常~楼下都给你找出问题了,解决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RJX 航模专家,联系解决所有问题
qq: 2072466912

已经加了

网友D:
电机转向和桨看看,遥控器设置有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转向和桨看看,遥控器设置有没有错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今天上午搞的实名,二维码和鸡排都有了,GPS到室外正常,室内不健康,自旋难道电机装错了,我把机 ...

就是电机装错了,应该是左上右下是顺时针,把电机方向调换过来,再把桨也换过来就对了。

这个错了会导致飞控控制航向的时候反馈是错的,飞控觉得你现在偏左了想向右转的时候,四轴执行的动作却是向左,左后越来越偏。越转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电机装错了,应该是左上右下是顺时针,把电机方向调换过来,再把桨也换过来就对了。

这个错了会导致 ...

我刚刚对比了一下前几天的jj照片,桨位和电机方向不对,立马改,郁闷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装错了,按照下图装。然后检查一下电机转向和桨一致,再装桨。

额额,刚刚看到问题,把以前的jj照片对比了一下

网友:
楼主,你这个机架不错啊,哪买的?

网友:
gps安装的正不正?
飞前校准一下

网友:
电调线接飞控有没有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