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好盈3A ubec 输出空载电压

楼主(2017-06-01):
5v位置  5.17v
6v位置  5.89v
怎么偏差那么大啊?大家测量过吗?

网友:
一般电子设备要求并不严格,这点误差基本可以忽略了,或许换个表头测量也会有不同的结果呢

网友A:
四位万用表测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位万用表测试的吗

没注意,就是数字万用表

楼主:
这个误差不算小啊,万用表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