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双发风力船 求教混控连接、设置。

楼主(2017-06-01):
晚上好!设计了一艘双发风力船,没有舵面,想靠控制每个马达的转速和转向进而控制风力船的转向,请问电路怎么连接,遥控如何设置吗?有刷的。用的都是萝丽的接收、电调和三代遥控。

网友:
设混控就行吧

网友:
桨装反了

网友A:
在高级混控里边有一个就是差速

网友:
创意满满啊!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高级混控里边有一个就是差速

马达和电调怎么连接?

网友:
diy的遥控器不是很了解,不过帮顶了

网友:
不懂,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和电调怎么连接?

差速是用两套电机电调实现的,不是一个电调,两个电机

网友B:
你试试先在遥控设置混控二打开,然后在通道设置里面把通道4映射到1,最后你分别把两个电调接到电机上,然后两个电调的信号线分别接到接收机的3-4通道就可以了,如果电机转向不对你把电机接电调的线正负翻转接一下就行,如果是左右差速错误的话你把3-4通道的数据线换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先在遥控设置混控二打开,然后在通道设置里面把通道4映射到1,最后你分别把两个电调接到电机上,然后 ...

具体、明晰、可操作性强,这才是我期待的回复贴!谢谢前辈!

网友:
混控可以实现差速

网友:
这有点牛啊船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明晰、可操作性强,这才是我期待的回复贴!谢谢前辈!

不客气,因为我也在用三代玩差速飞机,不过我比较简单,一块接收集成两路电调的板子就OK了,不用这么多链接。

网友:
你这一套都是萝丽啊
同是萝莉粉丝,支持!!

网友:
楼主很明智,限飞了,立即转行玩船。

网友:
真能折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因为我也在用三代玩差速飞机,不过我比较简单,一块接收集成两路电调的板子就OK了,不用这么多链 ...

把你的制作也发个帖子学习一下,我也在玩差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制作也发个帖子学习一下,我也在玩差速

没有教程哦,制作方法也没有记下来,你或者找找论坛吧,也有人放出过教程的。

网友C(2017-07-09):
楼主搞好了吗?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好了吗?交流下

130马达动力不足,两个都推不起来,要进一步调整才行。

网友:
想知道2个电机在遥控里咋设置差速

网友(2019-10-04):
混控好设。但好像不太好走直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