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蚁130蝴蝶架总翻车

楼主(2017-06-01):
空翻或者慢慢飞都没问题,只是在前进给大油门和转弯给大油门才会抬头,然后屁股着地这样翻车,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应该是哪里调错了,仔细检查一次吧!

网友:
P小点 I高点 D大点 慢慢试

网友:
应该是pid没有调好

网友:
PID的问题,我也不会调……

网友:
前面2个桨换4叶试试

网友:
减震下点功夫

网友:
找教程看看。谁也无法说那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