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选择

楼主(2017-06-01):
冲浪上哪种飞操?最好是调参简单

网友:
冲浪上一般不用上飞控,尤其是刚开始玩的时候

网友:
这个就不上吧,炸了也不可惜,实在不行用A3

网友:
新手建议上切糕U2SG,三四百的价格,遥控器就可以调参,飞控带GPS和OSD,最简单实用的飞控了。

网友A:
如果是新手,找有經驗的模友帶飛,等飛航線和起降都有把握了,要玩FPV再上飛控吧。

网友:
没必要上飞控吧……

网友B:
别带飞控了,没用,不然技术永远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带飞控了,没用,不然技术永远练不好

远航也不要控?

网友C:
先练好目视飞行,起飞降落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练好目视飞行,起飞降落再说吧!

用哪种模拟器练?

网友:
没上过飞控

网友:
凤凰比较上手,手机上也有一款,不过我忘记名字了

网友:
我的已经炸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手,找有經驗的模友帶飛,等飛航線和起降都有把握了,要玩FPV再上飛控吧。

我这城市找不到第二个现航模的了

网友D:
飞操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操是什么东西?

又是你,我换手机了也不是原来那个名称,之前我们都加QQ好友的。我就是那个叫飞飞飞飞四轴的那个人,记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