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不同步

楼主(2017-06-02):
有三个是差不多的数值,但你们看到第三个吗?差得太离谱了,有什么方法可以调一下吗?

网友A:
校准电调,如果还是这样那就装桨试飞,我之前有一架也是这么个情况,装桨飞起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电调,如果还是这样那就装桨试飞,我之前有一架也是这么个情况,装桨飞起来就好了

如果调电调的话要怎样调啊?要其它软件吗?谢谢

网友:
机器不平吧
把加速计关了看看

网友:
一般这样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调电调的话要怎样调啊?要其它软件吗?谢谢

在地面站里就可以校准电调了

网友:
电调先校准,拆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样

还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站里就可以校准电调了

在cf或者bf都可以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cf或者bf都可以调吗?

对啊,不过具体在哪里校准我给你描述不来

网友:
搜krellZou的帖子,里面有详细教程

网友:
这个好像试飞了才知道

网友:
没有螺旋桨,飞控检测不到动平衡,所以会一直加速。

网友:
飞起来不是偏的,很厉害就没问题。

网友:
这个在哪儿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