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反航

楼主(2017-06-02):
是不是没较准好,飞机不是直线到飞点,而是在飞点转圈

网友:
设置问题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你是不是搞成绕圈模式了

网友:
地面站设置错误了吧 再仔细看看

网友:
自转也可能是电机转向或着桨叶有关

网友:
你问这应该是两个问题吧,一个是起飞后不是直线飞到设定地点的,二是飞到设定的点后在原地绕圈

网友:
没遇到这个问题过

网友:
没懂什么意思!返航RTL一直正常

网友:
从新校正磁罗盘,我以前也碰到这样现像,从新校正磁罗盘,就好了。

网友:
搞错模式了吧

网友:
这是你设置错误了,模式用错了,飞机在那盘旋

网友:
感觉是设置错模式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返航的时候机头不会转向,一直绕圈回来

网友:
现在换了naza v2返航的时候就会掉头

网友:
我用在固定翼返航一直很好用,好好调试吧。一步一步的进行,一定能成功的。

网友:
APM返航本来就有盘旋与降落,你没有设定好

网友(2017-07-09):
我想调绕圈模式还不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