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m-lite可以使用大疆精灵2的gps吗?

楼主(2017-06-02):
最近在淘宝买了50元的大疆lite飞控,想配个gps大神支招。
谢谢。

网友A:
做个转换模块  用mavlink的gps即可

网友:
安全兼容,但是有一个蛋疼的问题精灵2的罗盘是外置的,所以你自组的多轴这个外围罗盘不好安装。

网友:
用来飞啥飞机

网友B:
不可以,因为精灵二的GPS不带罗盘,装上去只能够收到卫星,但是没有罗盘,你切换到GPS档就会出问题,姿态和手动没问题的。

又有人会说去买个外置罗盘,但是你要知道,DJI 的飞控都是走总线的,你还要去搞个转换模块,还要去研究罗盘插在哪里?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建议你老老实实买一套lite玩玩算了,全新的才400多,带原装GPS。全新的naza V2也才800左右。

老手愿意折腾除外,省了钱还可以玩到很多东西。

网友:
楼上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因为精灵二的GPS不带罗盘,装上去只能够收到卫星,但是没有罗盘,你切换到GPS档就会出问题,姿态和 ...

如果使用雷训的m8ngps兼容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转换模块  用mavlink的gps即可

这个从何说起?

楼主:
我的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雷训的m8ngps兼容性如何?

朋友,如果你还是想挺便宜买这个50块的飞控,那就老老实实去闲鱼收个DJI原厂GPS算了,顺带再收个电源模块和LED模块,加起来就差不多可以买套新的LITE了。

雷家的你要去买个转换模块,别说这转换模块不是原厂的,最主要的是雷家的M8N差不多就要两百多,你还要接个转换板子,可靠性和外观都别提了,性价比更是别提了。

另外也劝你一句,老老实实买套全新飞控算了,这种东西,别人买的没问题,如果你买的出问题,炸鸡了,损失的就不是50块钱。玩模型,别有侥幸心理,别贪便宜。

网友:
买个lite的GPS就行

楼主:
哈ah,飞起来朋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蜗牛丶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 ...

我用的app软件,怎么点出来绿色按钮设置最佳答案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