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切糕umini的疑问

楼主(2017-06-02):
我有个umini切换不了自动返航和锁定模式,就像5通道二段开关不起作用,之前前考虑可能是gps没定位才这样的,到时gps定位后自然这样(gps灯不闪表示已定位?)

网友A:
进切糕群问问

网友B:
一定要GPS定位到,才能進入返航模式,切糕的說明天書有記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GPS定位到,才能進入返航模式,切糕的說明天書有記載。

楼主:
找到原因了,因为5通道行程不足,飞控不能识别,把接收机5通道改成7通道就解决了,另新问题是,天地飞8的5通道行程如何校准?

网友C:
你好,我的控是天地飞7,也遇到你一样的问题,麻烦你赐教呗

楼主(2017-07-02):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的控是天地飞7,也遇到你一样的问题,麻烦你赐教呗

是通道开关行程不足的原因,换个通道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切糕群问问

群号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