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各路大神求教

楼主(2017-06-03):
380配浆有什么好的方案吗,我拿6035配,浆老是抖!

网友:
不懂,我就看看

楼主:
有刷380电机怎么配浆

网友:
多少KV值

网友A:
我390有刷电机配8060和6035都 很好用,风动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390有刷电机配8060和6035都 很好用,风动船用。

那你的浆孔和浆保怎么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浆孔和浆保怎么配的?

不知道为什么图片显示不出来了,多买几个桨试试,我从5到9的都 买了。桨夹用2.3mm的。
电动大孔桨/电机直驱螺旋桨/直驱无刷电机桨/5030-1160/配垫圈 [交易快照]
颜色分类:6035飞机种类:直驱电机桨
高同心度子弹头桨夹/Φ2/2.3/3/3.17/4/5mm桨夹/电机适配器 [交易快照]
颜色分类:挤压式&Phi:2.30mm桨夹飞机种类:子弹头桨夹
电动大孔桨/电机直驱螺旋桨/直驱无刷电机桨/5030-1160/配垫圈 [交易快照]
颜色分类:8060飞机种类:直驱电机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图片显示不出来了,多买几个桨试试,我从5到9的都 买了。桨夹用2.3mm的。

好,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