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帖】250穿越机起飞剧烈摇晃

楼主(2017-06-03):
qav250
f3标准飞控
2204电机
金刚12安
自稳起飞剧烈摇晃   不受控制的瞎跑一收油门就翻掉  推油有翻过来
切换手动模式没有明显抖动迹象
这是什么情况

在这先感谢大家了

网友:
飞控没调整好吧

网友A:
自稳本来就抖   我用手动也不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本来就抖   我用手动也不抖

不是抖是剧烈摇晃

网友:
手动不抖就用手动呗

网友B:
加减震座。

网友:
P|D设置了吗

网友:
可能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和你情况一样,基本没有自稳飞成功过,刷3.17好像稳点,没敢飞,一直手动飞,稳稳当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减震座。

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别用默认的PID,先减小P值到最低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用默认的PID,先减小P值到最低值

好的  我试试
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