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三轴y3 apm2.8 sbus接线和遥控设置问题

楼主(2017-06-03):
泡泡老师,我现在想做一台三轴y3,用的是乐迪at9s控,apm2.8飞控,飞控按你的教程已经成功刷了sbus,你的教程里飞控接输出是1.2.4.7
通道,不知道遥控器需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
不懂帮懂

网友A:
按飞多轴的方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飞多轴的方法设置,

谢谢泡泡老师,我现在已经安装设置差不多了,可以平稳飞行了,就是遥控器在六段模式设置里,有那个百分比设置,不懂那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啊,我自定义调节好开关模式后,那个百分比没有变话啊

网友B:
Y3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Y3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的,

已经做好了,飞得很稳,在家里悬停没问题,就是模式还不是很熟练,有时间到外面去练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做好了,飞得很稳,在家里悬停没问题,就是模式还不是很熟练,有时间到外面去练下

你的矢量电机座,用的是什么结构件?能给一些细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做好了,飞得很稳,在家里悬停没问题,就是模式还不是很熟练,有时间到外面去练下

使用廉价电机,桨用了子弹头,会因为同心度问题,产生振动,那怕是桨做了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矢量电机座,用的是什么结构件?能给一些细节吗?

淘宝买的三轴机架带舵机1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三轴机架带舵机100

啊,知道了,是套件。不过,能够补发一个细节照片吗?我想看看是什么样子。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知道了,是套件。不过,能够补发一个细节照片吗?我想看看是什么样子。
谢谢!

淘宝上有专门的这个座子卖,搜y3电机座,30左右,不含舵机,自己做不是很好搞,我开始也准备自己做,看网上教程的那个塑料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专门的这个座子卖,搜y3电机座,30左右,不含舵机,自己做不是很好搞,我开始也准备自己做,看网 ...

好的,谢谢啦!我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专门的这个座子卖,搜y3电机座,30左右,不含舵机,自己做不是很好搞,我开始也准备自己做,看网 ...

找到了,谢谢!

网友(2017-07-27):
3轴看着挺好玩

网友(2020-01-21):
有点恶心   早知道就买pix 了

网友:
不懂帮顶,拿币走人